急求!!!请问一下如何实现U盘的自动挂载

楼主(2008-03-07):
急求!!!请问一下如何实现U盘的自动挂载
mips的核,内核已经可以支持U盘,但是必须要手动挂载,手动输入mount -t msdos /dev/sda1 /mnt/sda1,如何才能让U盘自动挂载呢?
多谢了!
如何

网友A:
put that in 'udev' script.

网友B(2008-04-12):
采用hotplug脚本

网友C:
如果是2.6,如zgz所说。。。如果是2.4,由于没有sysfs,不知道怎么去hotplug。可以把sysfs现编译进去,然后用相同的方法。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错。

网友D:
我也想了解,谢谢LZ.

网友E:
不明LZ在说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