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一个指定函数的分页或分段的问题,谢谢了!

楼主:
小弟初学WDM,发现很多例子中都要指定函数的分页或分段,如下所示:
#pragma alloc_text(INIT, DriverEntry)
#pragma alloc_text(PAGE, Example_Unload)

请问这样有什么特别的用途吗?好像不加这两句程序也能正常运行!

网友:
告诉系统如何分配内存,以节省系统资源。
#pragma alloc_text(INIT, DriverEntry)
将DriverEntry生成在INIT区中,在驱动程序初始化之后,INIT区会被释放,不再占据内存。
#pragma alloc_text(PAGE, Example_Unload)
将Example_Unload生成在PAGE区中,PAGE区是可分页内存,在不使用的时候系统可以把该内存储存在分页文件中,收回物理内存,当需要的时候再分配物理内存,把数据从分页文件中读回来。
驱动程序中默认使用的是非分页内存,始终占据物理内存,而实际上很多内存是不需要长期放在物理内存里面的,用这种方法可以节省物理内存。

网友:
不是很懂。 感觉楼上的正解。
帮你顶一下。

网友:
学习,今天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