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OWNER-DRAN方法将BUTTON改为CHECKBOX使用

楼主:
按扭ID_BTN_CIRCLE和ID_BTN_RANDOM要用图片做成CheckBox功能,分别根据两个全局变量确定选中和未选中状态.
然后在BN_CLICKED事件中分别改变这两个全局变量.
        case WM_DRAWITEM:
                lpdis=(LPDRAWITEMSTRUCT)lParam;
                if(ID_BTN_CIRCLE==lpdis->CtlI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g_bCircl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D_BTN_RANDOM==lpdis->CtlI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g_bRandom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lpdis->itemState & ODS_SELECTED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rawSkinButton(lpdis->hDC,lpdis->CtlID,b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TRUE;
当第一次点击ID_BTN_CIRCLE时却是ID_BTN_RANDOM发生改变,之后才有正常效果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.

网友:
没人回复,自己顶起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