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套接字问题

楼主:
我在编程中用到套接字,代码如下:
WSADATA   wsaData;
if(   WSAStartup(MAKEWORD(2,0),   &wsaData)
||   LOBYTE(wsaData.wVersion)!=   2   )
return;
///创建SOCKET对象
SOCKET   sock   =   socket(AF_INET,   SOCK_STREAM, IPPROTO_TCP  ); //  ppe->p_proto
if(sock   ==   INVALID_SOCKET)
return;

///根据主机名获得IP地址
hostent*   pHostEnt=gethostbyname("www.google.com ");
if(pHostEnt==NULL){
        TCHAR szBuf[128];
        int  m= WSAGetLastError();
        wsprintf(szBuf,_T("%s 出错信息 (出错码=%d): %s"),
                  _T("得到"), m,_T("why?"));
        MessageBox(szBuf,
        _T ("Error"), MB_ICONINFORMATION | MB_OK);
return;
}
但是返回错误代码是:11011,不知道11011代表什么错误?是程序代码的原因呢?还是其他原因?
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11011:
Rejected for administrative reasons - bad credentials.

网友:
谢谢楼上。
上面我看得不是特别明白,还麻烦楼上解释一下是什么方面错误?是哪句
程序代码引起的?

网友:
lz需要确认运行环境的网络状况,是否可以正常上网,是否需要拨号,是否是通过GPRS的代理上网?
代码是没有什么问题. gethostbyname 错误,可能是无法正常连接到dns

网友:
我试了在模拟器上上网,可以上google主页。
是不是wince5.0加载的winsok库的版本不是(2,0)
或是其他原因?

网友:
这次出现错误原因是:11001,找不到主机,
不知道那位高手见过这种错误,还请指点一下。多谢了

网友:
我试了也是11001,没有出现11011的问题。

11001是由于你的输入有问题。

("www.google.com ");

改为
("www.google.com");

就行了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:
("www.google.com ");

("www.google.com");

多了个空格都被你看出来了,太强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