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owerPC + CT69030显卡的问题

楼主:
我在我们的PowerPC主板上,使用CT69030显卡。设置为1024x768,RGB565,刷新60hz.

图像能够显示,但颜色对不上,Red,green,blue都对不上,这个会是什么问题呢,我用的是vxWorks操作系统。

会不会是因为大小端的原因呢?针对PowerPC的大端模式,是不是要有什么额外的设置呢?

谢谢,非常期待您的答复。

网友:
把red和green设成0,然后blue设成最大,看一下是啥颜色
然后再将red设成最大,其他设0
再将green设成最大,其他设0
试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。
按楼上的方法,我试验了一下,在RGB565模式下:

  蓝色(0x001f)变成绿色
   绿色(0x07e0)变成红色
   红色(0xf800)变成蓝色

但显存里的数值是正确的,只是显示颜色不正确.

如果是大小端的问题,绿色就应该不能正常显示了吧,可能会是0xe007,
可能会是哪方面的原因呢?

网友:
最好按照假设是大小端错了情况来设值,看看是不是大小端的问题。
现在这样设的话,如果是大小端的问题,后面两个的颜色值是混合的值,也不知道会不会看上去也是红或蓝的样子这样的。看上去还真有点想是的样子。楼主最好仔细用笔画画,然后试验一下。

网友:
如果是大小端搞错了的话,
本来的全蓝值是0x001f,->大小端有问题的话就是 0x1f00 ,对应的就是R: 00011, G: 111000, B: 00000 这样的话看上去应该是绿色的了。
本来的全绿值0x07e0, -> 大小端有问题的话就是 0xe007, 对应就是R: 11100, G: 000000 B: 00111,看上去应该是红色的。
本来的全红值是0xf800, -> 大小端有问题的话就是 0x00f8, 对应的R: 00000, G: 000111, B: 11000, 这样看上去就是应该是蓝色的了。
所以,基本上可以确定就应该是大小端有问题了。楼主再自己算算。
至于显存里的值,不过大小端如何,读出来的值肯定不会错的了。

网友:
应该显示的颜色     字节1    |   字节2
    RED:       11111  000 000  00000 = 0xf800
    GREEN:     00000  111 111  00000 = 0x7e0
    BLUE:      00000  000 000  11111 = 0x1f

倒字节后
应该显示的颜色     字节1    |   字节2
    RED:       00000  000 111  11000 = 0xf8
    GREEN:     11100  000 000  00111 = 0xe007
    BLUE:      00011  111 000  00000 = 0x1f00

这样写进去再试一下就知道了,如果写0xf8显示出来是红色的话就对了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上二位的分析。

如果是大小端造成的,应该如何处理呢?
手动将frameBuffer中按字进行大小端转换,还是有别的处理方法?

网友:
如果不能在BSP或显卡驱动里解决的话,我能想到的就是这样了。
最好在显卡驱动里解决

网友:
在vxWorks的显卡驱动中,其实只是设置了一些寄存器,使显卡工作在所需要的模式下,其它的内容(如划线,点,块移动等等)都是WindML做好的。

如果真是大小端的问题,可能就要修改windML里面的函数来手动转换了,这就太麻烦了,最好能通过一个什么设置(windML中宏定义或者寄存器)来搞定。

第一次写显卡驱动,不太熟悉,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。

网友:
按helenhf 和frank_zhou 的方法试验了一下,发现确实是字节大小端的问题。

如何去更改大小端呢?

写了一个手动字节交换的函数,发现很影响显示性能。

最好能在编译WindML库的时候,就把大小端的问题搞定,应用程序操作图形设备时,直接把字节交换后的数据写入显存,

这样就省去了先显示,再转换的过程了。

不过这要修改驱动或者windML的什么地方呢?

请熟悉vxWorks和windML的高手给些建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