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桌面背景图片的问题

楼主:
wince可以设置桌面背景图片嘛?如何设置?

网友:
[HKEY_CURRENT_USER\ControlPanel\Desktop]
"Wallpaper"="\windows\windowsce.bmp"
把windowsce.bmp替换成你自己的bmp图象.前提是你的bmp图象要放到正确的路径下.

重新编译 硬盘:\WINCE500\PUBLIC\SHELL\OAK下的目录

更具体的步骤明天在告诉你吧,现在有事要忙了

网友:
可以
http://topic.eeworld.net/u/20080416/15/cd2aa2be-8b5d-48f3-8b75-564cda9c9a55.html

网友A:
在platform.reg中,加上
[HKEY_CURRENT_USER\ControlPanel\Desktop]
       "wallpaper"="\\Windows\\MyPicture.jpg"

在platfrom.bib后面,加上
$(_FLATRELEASEDIR)\MyPicture.jpg                       NK S

然后把platform.reg,platform.bib和MyPicture.jpg  copy到工程的debug或者release目录
再make image就OK了,不用编译

网友:
wow, 太酷了。。。

网友B:
过节了,我也要散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过节了,我也要散分了

对,结贴,散分。..........
这个背景真的可以换啊。那好。可以换成图片为公司宣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platform.reg中,加上
[HKEY_CURRENT_USER\ControlPanel\Desktop]
? ? ? "wallpaper"="\\Windows\\MyPicture.jpg"

在platfrom.bib后面,加上
?         $(_FLATRELEASEDIR)\MyPicture.jpg? ? ? NK S

然后把platform.reg,platform.bib和MyPicture.jpg? copy到工程的debug或者release目录
再make image就OK了,不用编译

赞一个!说的太详细了。

网友:
肯定可以换的,很少有人用CE的背景的吧
方法上面的讲得已经比较清楚了

网友C:
散分50太少了,要求加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散分50太少了,要求加分

对,并且楼主貌似有好多帖子没有结。

俺都等着突破6000分大关的,这个月。
貌似楼主的topic我参与很积极。

网友:
两个帖子没有结,呵呵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