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分求WINCE5.0系统死机的原因分析?

楼主:
用的是2440的CPU,WINCE5.0的系统.在没接USB鼠标之前系统都没有出现过死机,但是最近接上USB鼠标后,操作没几分钟就死机了,有时要操作20多分钟之后才死机,有时刚接上就死机了,最郁闷的事,死机了调试串口都没输出出错信息,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找.请问该从哪里开始找问题啊?大家指点一下,谢谢了!

网友:
死机的时候,电源、晶振都是正常工作的,感觉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,可要是软件问题的话,一般程序出错,系统都会输出出错信息的;感觉应该是进入死循环了,不过我找过驱动和程序里都不会出现死循环的。真是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引起系统死机的,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?

网友:
问题出在USB鼠标上面,USB鼠标的驱动怎么会造成系统死机呢,这个微软做好的驱动啊,应该不会有错吧?有没有人遇到过跟我一样的问题啊?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!

网友A:
应该是进入中断的deadtime了. 但具体原因目前无法猜测.

先保证你自己应用程序不要运行, 看看会不会死机.
换个鼠标
是不是USB键盘就不死呢?

只有试试了.

网友:
楼上正解先换个USB设备试试会不会死机.

网友:
中断的deadtime?
你的意思是进入中断的死循环了?
那我把触发中断的ISR都插入一条调试信息看看!
不运行自己的程序,这个我正在测呢,呆会儿再上来发结果!

网友B:
是不是没有死机,只是鼠标不能动了,换个好点的鼠标

网友:
先做几个简单的测试:
1. 换另外一个Device和鼠标来做同样的测试,不通过执行第二步;
2. USB鼠标做为一种PNP设备,首先要触发一个中断,你可以在ISR和IST里面先加Debug信息,看大致是死在那个地方,然后把信息粘贴到这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没有死机,只是鼠标不能动了,换个好点的鼠标

是死机了,本来有个系统指示灯的,死机的时候这个不会闪了,看了BSP系统指示灯的闪烁是通过定时器来做的.
鼠标我已经换过一个了,还是会出现死机现象.

网友:
我在ISR里加了调试信息(即OEMInterruptHandler函数里加的),死机之后,发现触摸屏点击中断、接收用的串口中断还有以太网中断都没产生了,可以确定系统已经死掉了。现在还在确认不运行自己的程序,仅用USB鼠标操作看会不会死机?但是也想不出程序怎么会接了USB鼠标之后就会致使系统出现死机呢?程序里只做了USB鼠标插入和拔出的检测(因为在插入时要显示光标,拔出时隐藏光标的)。

网友:
忘了说了,我的BSP用DEBUG版本编译不过去,老是提示错误,问开发板厂商也没回复估计它们的BSP本来就有问题,只好用RELEASE版本的来编译啦,所以跟踪问题起来比较麻烦!
USB插拔的驱动(usbhid_lib.lib)我已经加过调试信息了,这个驱动好像只是起到检测的作用,鼠标操作的时候跟这个驱动是没什么关系的。想问一下,鼠标移动和点击操作的驱动是在哪个文件目录底下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进入中断的deadtime了. 但具体原因目前无法猜测.

先保证你自己应用程序不要运行, 看看会不会死机.
换个鼠标
是不是USB键盘就不死呢?

只有试试了.

网友:
我系统里只加USB MOUSE的支持,没加USB keyboard的支持啊!
鼠标我换过一个(两个不同牌子的鼠标),还是会出现死机。
我在OEMInterruptHandler函数里加过调试信息了,基本上所有要触发的中断都会调用这个函数的,但是出现死机的时候中断都不会进去了,不像是进入中断的死循环啊,除非有其它的中断是通过另外的方式实现ISR的

网友:
问题出在USB鼠标上面,USB鼠标的驱动怎么会造成系统死机呢,这个微软做好的驱动啊,应该不会有错吧?有没有人遇到过跟我一样的问题啊?

USB鼠标的驱动是不会造成死机的,原因可能是板子的问题,也许USB接口的芯片出了问题,测试一下插入U盘,或USB键盘等等

网友:
USB口的金属外壳之前是悬空的,今天把它接地之后好象好了很多,之前十来分钟就回出现死机,现在要连续不停的操作一个多小时才会出现死机了,出现死机的概率小了很多,不知道USB口的金属外壳是否要接地啊!

网友:
马上去试一下插U盘会不会死!

网友:
建议检查硬件问题了!

网友:
刚才去试了一下U盘,插入U盘之后就弹出一下界面,应该是我的系统没有加U盘的支持。

不管它,一直插着U盘,到现在应该差不多操作了快俩个小时了也没出现死机,看来应该只跟USB鼠标有关系。现在正在检查硬件这块。

网友C(2008-09-01):
USB口的金属外壳是否要接地?我看有些电路就悬空的,有些又接地,又有些串接一个104的电容在接地,大家都用哪种接法啊?

网友D:
今天又做了一些测试:
1.系统里加入U盘的支持,插上U盘,用鼠标不停的操作系统俩三个小时都没出现死机
2.系统里去掉对USB鼠标的支持,插上USB鼠标,用触摸笔不停的操作系统俩三个小时都没出现死机
3.不运行自己的程序,系统有USB鼠标的支持,用鼠标操作十来分钟就死机了,说明跟程序没关系.
看来问题很大程度上出在硬件上面(微软自带的USB鼠标驱动应该没问题吧),对硬件不懂,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吗?以下为USB HOST部分的原理图,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?

网友E:
波形上有什么不正常的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