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#2005 调用evc 生成的Dll 的问题求助

楼主:
大家好!我在设计一个程序,用在ARM+ DSP的设备上的,要使用API函数的。在C# 里面写成的程序运行发现DSP很容易死机。所以没有办法,只能用原来evc写的(我大部分的程序都是C# 2005写的)。所以我想把EVC的那些代码编成DLL。然后再C# 里调用这个dll,这样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(不知道这个想法可行否?)
这段时间,我找到一些资料,也做了一些工作。有个dll我可以用VS2003 C#调用了。(在智能设备上可以,在Windows模式下出问题,真搞不明白!!)但是在C# 2005我都做不成功。(在2003成功了,在2005应该没有问题了吧!)
下面我把代码写出来。大家给我分析分析:
ShowParam.dll 中.cpp的代码

#include "stdafx.h"
#include "showparam.h"

LPWSTR pLibName = L"ShowParam - Win32 DLL";
BOOL APIENTRY
DllMain( HANDLE hModule,
         DWORD  ul_reason_for_call,
         LPVOID lpReserved)
{
    return TRUE;
}
//
// ShowInt32ByVal - 显示传Int32的值
//
extern "C"  __declspec ( dllexport )
void WINAPI ShowInt32ByVal(LONG val)
{
    WCHAR wch[128];
    wsprintf(wch, L"ShowInt32ByVal = %d", val);
    MessageBoxW(NULL, wch, pLibName, 0);
}

//
// ShowBooleanByRef - 显示传应用的boolean的值
//
extern "C" __declspec ( dllexport )
void WINAPI ShowBooleanByRef(BYTE * val)
{
    WCHAR wch[128];
    wsprintf(wch, L"BoolByRef = %d", *val);
    MessageBoxW(NULL, wch, pLibName, 0);
}

//
// ShowByteByVal - 显示传值的byte的值
//
extern "C" __declspec ( dllexport )
void WINAPI ShowByteByVal(BYTE val)
{
    WCHAR wch[128];
    wsprintf(wch, L"ShowByteByVal = %d", val);
    MessageBoxW(NULL, wch, pLibName, 0);
}
……
// 下面都是类似的代码还有

dll 头文件的代码

extern "C" __declspec ( dllexport ) void WINAPI ShowBooleanByVal(BYTE b);
extern "C" __declspec ( dllexport ) void WINAPI ShowBooleanByRef(BYTE * b);
extern "C" __declspec ( dllexport ) void WINAPI ShowByteByVal(BYTE val);
extern "C" __declspec ( dllexport ) void WINAPI ShowByteByRef(BYTE * val);
……

以上就是dll文件的代码。
下面是vs2003C#智能模式使用这个dll,没有问题。
代码:

//一个调用的类
using System;
using System.Text;
using System.Windows.Forms;
using System.Runtime.InteropServices;
CallWin32 Class
{
public const string DllName = "ShowParam.dll";

                [DllImport(DllName, CharSet=CharSet.Unicode)]
                public static extern void ShowBooleanByVal (Boolean b);
                [DllImport(DllName, CharSet=CharSet.Unicode)]
                public static extern void ShowBooleanByRef (ref Boolean b);
                [DllImport(DllName, CharSet=CharSet.Unicode)]
                public static extern void ShowByteByVal (Byte val);
                [DllImport(DllName, CharSet=CharSet.Unicode)]
                public static extern void ShowByteByRef (ref Byte val);
……
}
        public static voi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llWin32Lib(String strVal, String strType, Boolean bByRef)
                {     if (strType == "Int16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16 shVal = Int16.Parse(strVa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bByRe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Int16ByRef(ref shVa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Int16ByVal(shVa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……

}

// 通过按钮就运行调用程序:
public class Form1 : System.Windows.Forms.Form
        {
public const string strApp = "CallWin32";
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(object sender, System.EventArgs e)
                {
string strType = "Char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ing strVal  = "hello";
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ing strType = "Int32"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ing strVal  = "1110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oolean bByRef = false;
            CallWin32.CallWin32Lib(strVal, strType, bByRef);
}
}

在2003 2005 我在解决方案里面都添加了对dll文件的引用。
但是同样的代码。在vs2005上就出现了问题了。
大家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吗?
问题的显示:
无法加载 DLL“ShowParam.dll”: 找不到指定的模块。 (异常来自 HRESULT:0x8007007E)

网友:
我的文件!
希望了解的朋友多多发言啊!
先谢了
祝大家新年发财!
年终高高高!

网友:
这个和VS2003和2005没有什么关系。DllMain( HANDLE hModule,
         DWORD  ul_reason_for_call,
         LPVOID lpReserved)
{
    return TRUE;
}
都RETURN TURE对吗?另外不行用DEF文件导出吧。

网友:
是的啊!都是return!
我也觉得奇怪啊!就是出问题啊。
楼上什么意思,用def文件导出!???

网友:
平时那个dll路径要放在什么地方的啊!

网友:
自己问题已经解决!
主要是DLL的问题。原来在用的是evc下,模拟器生成的Dll,在vs2005模拟器就不能用了!
现在通过evc在arm环境下生成dll,一切问题解决了。
这个也说明了。evc生成的dll完全可以在vc2005 C#环境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