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PB中设置wince系统占用内存大小

楼主:
wince初始设置系统占用的内存太小,如何将它改大一点,并在硬启动后仍有效?

网友A:
在config.bib中设置FSRAMPERCENT环境变量的值,具体的设置方法可以查阅PB的帮助文件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,yashi正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config.bib中设置FSRAMPERCENT环境变量的值,具体的设置方法可以查阅PB的帮助文件。

这个是静态分配还可以动态分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