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技术
EVC实现button透明模拟器可以但是ARM设备不行?

楼主(2008-06-03):
EVC实现button透明模拟器可以但是ARM设备不行?
下载了一个例子
http://sunwill.blog.ccidnet.com/blog-htm-itemid-302553-type-blog-do-showone-uid-34371.html
EVC编译为X86模拟器可以实现button透明,但是实验ARM在设备上就不能实现button透明,那个static还是透明了
这个是怎么回事??
透明
模拟器
button

网友A:
刚刚又测试了一下,发现一个问题,如果wince 包含Windows XP-like Sample Skin,生成的系统界面类似XP
则不能实现button的透明,其他没有包含XP skin的就可以实现button透明
这个是什么引起的?

网友B:
Windows XP-like Sample Skin
添加这个以后,系统会自动修改过去的,CtlColor(CDC* pDC, UINT nCtlColor) 这个函数不起作用了。

网友C:
谢谢楼上 但是为什么仅仅影响了Button的透明呢? static的还是可以的
有什么方法解决吗?

网友D:
好像没有更好的办法
如果实在有这个需求的话,那你自己绘一个.

网友E:
http://www.codeproject.com/KB/mobile/ccebuttonst.aspx
建议自己画一个,上面url有源代码,也可以看一下效果。

网友F(2009-06-08):
·學習學習,正在弄這方面的東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