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分求救!EVC应用程序无法下载到目标板上去!!!这个问题困扰我3天了!!!

楼主:
以前我的目标平台是X86的,可以在PB里通过网线下载景象到目标板上,系统启动后也可以在EVC里下载程序到目标板上运行,在EVC里我是这样设置的 :
Tools->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->Mydevice->KITL,CESH。完全是可以的。
可是,后来我在一台S3C2410目标板上这样做就不行了,操作系统是可以下载到板子上,但是用上述同样的方法就无法在EVC里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去
运行,错误是:无法连接到设备。

有人建议要我使用同步工具,但是我的工作条件决定了我只能使用网线,再说我还不知道如何使用同步工具。
不知道是否跟网卡驱动有关系?下载 EVC程序到板子上运行也必须使用网卡驱动吗?
谢谢前辈赐教

网友:
你也可以把应用程序放到sd卡上
同步软件很方便,用usb 连接,要安装同步驱动

网友:
1  因为我的程序需要随时调试,所以需要随时下载到目标板上,目前还不能放在SD卡上。
2  你是说在PC开发机和目标系统中都需要安装同步软件?哪里可以搞到这个同步软件驱动阿?

网友:
楼主还真说对了,我曾经把我的网卡驱动去掉之后,发现ActiveSync启动连接的时候出现异常,下面连接
对应的哥们的问题就比较典型,所以楼主首要任务就是解决网卡驱动的问题。

http://www.cnemb.com/forum/read.php?tid=13191
摘部分内容:

Re: ActiveSync运行时报告程序内存不足?

[quote:725a02e1e6="lpy666"]我要结束这个开发日记了, bsosva+
repllog的连接还需要WAN 和LAN两个feature, 网卡也要配置对的,需要ndis.dll和cs8900.dll两个连接库,usb的连接还是很艰辛阿,如果微软都开放源码,我想我会更快解决的。 qh)10*FB
8G<{L0J%!
希望和我有同样困扰的朋友,看到这个贴子后会有所帮助,不要像我一样走了很多弯路。 aFf(m-
寻找成功的萌芽,是痛并快乐的事情。 )/mBq#ZS
4Uzx2
2005-912[/quote:725a02e1e6] [#mRlL0yk

网友:
只在PC机上安装就可以了.这种软件应该可以DOWN到的,SOSO看

网友:
哦,那你只能用同步了
同步软件是安装在pc机的
你S3C2410 bsp包里应该都有这些工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??因为我的程序需要随时调试,所以需要随时下载到目标板上,目前还不能放在SD卡上。
2??你是说在PC开发机和目标系统中都需要安装同步软件?哪里可以搞到这个同步软件驱动阿?

同步软件就是那个ActiveSync,在PB特征里有。

网友:
我的实验环境决定了必须使用网线,怎么办?

网友:
我认为不是驱动的问题,就是你的evc在连接时候的设置有问题,如果你开发的应用程序也是基于网络的,那就必须修改一下你的那个设置Tools->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->Mydevice->KITL,CESH。eeworld上我就发现改过类似的文章,可惜我没有保留,忘记了,不好意思!

网友:
都是很好的建议! 值得学习

网友:
以后需再关注,现在先帮你顶一下

网友:
各位高手你们好! 我也在使用S3C2410试验箱做相关实验,我已经安装了ActiveSync4.5软件。也在PC机和设备上做了相应的连接设备,但当插入USB线后,试验箱上已显示“已连接”,可PC机上的ActiveSync连接好几分钟后还是显示连接失败。我都搞好几天了,请高手们指点问题出在哪了,谢谢了。在线等待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