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7(LPC2103)键盘测试程序,为什么总是进不了中断呢?兄弟们进来帮帮

楼主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uarttest.c:  main C entry file for Philips LPC214x Family Microprocessors
*
*   Copyright(C) 2006, Philips Semiconductor
*   All rights reserved.
*
*   History
*   2005.10.01  ver 1.00    Prelimnary version, first Releas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LPC210x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LPC21xx definitions */
#include "type.h"
#include "irq.h"
#include "uart.h"
#include "rtc.h"
#include "wdt.h"
#include "extint.h"

extern WORD Timer10ms;

extern DWORD UART0Count;
extern BYTE UART0Buffer[BUFSIZE];
BYTE keyscan,Int_Flag;

unsigned char sCurrentTime[50];
    int i;
        RTCTime time;
        BYTE value;
        BYTE str[20];

#define LED  ( 1 << 21 )        //P0.21控制LED
#define KEY0 ( 1 << 11 )                //P0.11 KEY0
#define KEY1 ( 1 << 12 )
#define KEY2 ( 1 << 25 )
#define KEY3 ( 1 << 26 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         EINT1_Handler
**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        external INT handler
**
** parameters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ne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          None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EINT2_Handler (void) __irq    //键盘中断处理
{
        EXTINT = EINT2;                /* clear interrupt */
    I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handles nested interrupt */
        Int_Flag = 1;

        i = (++i)%2;
        if (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SET = LED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OCLR = LED;
        }
    IDISABLE;
    VICVectAddr = 0;                /* Acknowledge Interrupt */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         EINTInit
**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        Initialize external interrupt pin and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stall interrupt handler
**
** parameters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ne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          true or false, return false if the interrupt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ndler can't be installed to the VIC table.
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DWORD EINTInit( void )
{
    SCS      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et GPIOx to use regular I/O */
    EXTMODE = EINT2_EDGE;                /* INT2 edge trigger */
    EXTPOLAR = EINT2_RISING;    /* INT2 is rising edge*/

    if ( install_irq( EINT2_INT, (void *)EINT2_Handler ) == FALSE )
    {
        return (FALSE);
    }

    return( TRUE 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  Main Function  main(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main (void)
{
    // pin function define
        PINSEL0 = 0x40051555;
        PINSEL1 = 0x5540f001;

        init_VIC();

        init_timer(); //初始化定时器
        enable_timer( 0 );          //定时器使能
         UARTInit(9600);        /* baud rate setting */

        I2C_Init(1, 100000, 0);

        RTCInit();
        if ( install_irq( RTC_INT, (void *)RTCHandler ) == FALSE )
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 ( 1 );
    }

        RTCSetAlarmMask(AMRDOW|AMRDOY);
    CIIR=0;
    RTCStart();

        Printf_UART("\n\r");
        Printf_UART("Program starts here...");

        if(EEPROM_Write(0x00, 123))
                Printf_UART(" Write EEPROM OK\r\n"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rintf_UART(" Write EEPROM Failed\r\n");

        i = 0;
        IODIR = LED | KEY0 | KEY1 | KEY2 | KEY3;  //GPIO 端口方向寄存器
        EINTInit();
        keyscan = 0;
        Int_Flag = 0;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Int_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sca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      Printf_UART("\n\r KEY 0 Pressed!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Printf_UART("\n\r KEY 1 Pressed!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Printf_UART("\n\r KEY 2 Pressed!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Printf_UART("\n\r KEY 3 Pressed!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_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keyscan = (keyscan+1)%4;
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keyscan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      IOPIN = IOPIN & (~(KEY1|KEY2|KEY3)) | KEY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0ms = 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Timer10ms != 0) {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IOPIN = IOPIN & (~(KEY0|KEY2|KEY3)) | KEY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0ms = 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Timer10ms != 0) {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IOPIN = IOPIN & (~(KEY1|KEY0|KEY3)) | KEY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0ms = 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Timer10ms != 0) {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IOPIN = IOPIN & (~(KEY1|KEY2|KEY0)) | KEY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10ms = 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Timer10ms != 0) {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}
    return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Of Fil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网友:
兄弟帮我来看一下呀,你指点一下,帮助甚大啊。

网友:
简单看了一下,没法直接看出问题,毕竟不是自己写的,看的比较粗略。

建议稍微修改一下:
现在又有定时器中断,又有RTC中断,先取消。
这么多按键判断,取消。

只留一个外部IO中断,用一个按键触发就行。

程序要做到精简易懂,因为你现在是希望学习IO中断功能的程序设计,一切以此为前提,避免复杂,程序越小,越容易找问题。

还有,进中断以点亮LED来表示,可以。不过判断的方法不需要这么麻烦,i=(++i)%2; if(i)... 这样的方法很耗CPU的。%这个算法能不用就不用。
进一次,i~=i; if(i)...就行,就是每次将i取反。

网友:
  init_VIC();
这个里面有没有对外部中断做初始话?????

        IRQEnab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使能IRQ中断
        VICIntSelect=0x0000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设置所有的通道为IRQ中断
        VICVectCntl5=0x20|0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UART0分配到IRQ slot0,即最高优先级
        VICVectAddr5=(uint32)IRQ_UART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设置UART0向量地址

        VICVectCntl3=(0x20|22);
        VICVectAddr3=(uint32)Usb_Exception;
                VICVectCntl1 = 0x31;
    VICVectAddr1 = (int)IRQ_EINT3;

    VICVectCntl0 = 0x2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2C通道分配到IRQ slot 0,即优先级最高
    VICVectAddr0 = (int)IRQ_I2C;            // 设置I2C中断向量地址

类似这样的处理

网友:
不知道这样对不对的?
void init_VIC(void)
{
    DWORD i = 0;
    DWORD *vect_addr, *vect_cntl;

    /* initialize VIC*/
    VICIntEnClr = 0xffffffff;
    VICVectAddr = 0;
    VICIntSelect = 0;

    /* set all the vector and vector control register to 0 */
    for ( i = 0; i < VIC_SIZE; i++ )
    {
        vect_addr = (DWORD *)(VIC_BASE_ADDR + VECT_ADDR_INDEX + i*4);
        vect_cntl = (DWORD *)(VIC_BASE_ADDR + VECT_CNTL_INDEX + i*4);
        *vect_addr = 0;
        *vect_cntl = 0;
    }

    /* Install the default VIC handler here */
    VICDefVectAddr = (DWORD)DefaultVICHandler;
    return;
}

网友:
在install_irq的时候,用了VICEnable
DWORD install_irq( DWORD IntNumber, void *HandlerAddr )
{
    DWORD i;
    DWORD *vect_addr;
    DWORD *vect_cntl;

    VICIntEnClr = 1 << IntNumber;        /* Disable Interrupt */

    for ( i = 0; i < VIC_SIZE; i++ )
    {
        /* find first un-assigned VIC address for the handler */

        vect_addr = (DWORD *)(VIC_BASE_ADDR + VECT_ADDR_INDEX + i*4);
        vect_cntl = (DWORD *)(VIC_BASE_ADDR + VECT_CNTL_INDEX + i*4);
        if ( *vect_addr == (DWORD)NULL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*vect_addr = (DWORD)HandlerAddr;        /* set interrupt vector */
            *vect_cntl = (DWORD)(IRQ_SLOT_EN | IntNumber)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}
    if ( i == VIC_SIZE )
    {
        return( FALSE );                /* fatal error, can't find empty vector slot */
    }
    VICIntEnable = 1 << IntNumber;        /* Enable Interrupt */
    return( TRUE 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