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电平转换的问题

楼主:
请教如何进行5V到2.85V的电平转换?我要用于UART通信不是提供电源。是用什么电路实现呢还是用哪个芯片来实现呢?另外我这个链接的帖子,请大家帮忙去说句话吧!没人回帖我都结不了贴。说句话就给20分结贴了!谢谢了!http://topic.eeworld.net/u/20081217/16/deac298b-70af-4c23-b141-bd2f06f8a777.html?seed=1633553601

网友A:
用一个L1117芯片就可以转换电压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一个L1117芯片就可以转换电压了。

1117是实时转换吗?我意思是用1117转换电平会影响UART通信吗?

网友:
终于把那帖子结了,挂那好多天了都没人说句话
估计是很少人用到吧
我现在做单片机与GTM900通信,GTM900的UART口是TTL2.85V电平,连51单片机的RXD,TXD需要电平转换吧?用1117能行吗?那个不是电源芯片吗?我是新手不懂,高手指教一下啊!谢谢了!

网友:
1117是一路输入一路输出,用来传输数据的线路至少也要有RXD,TXD两路啊难道要用两个1117????

网友:
这些我就不知道了,很久没有搞这个方面的东西了,现在做软件了。帮不上你了,不好意思哈!!
1117很便宜,呵呵,能达到目的,多用几个也没有什么!!!

网友:
倒不是价格的问题,我要做的是大量数据的传输,我得保证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啊!谢谢你的帮忙了!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高手来指点一下吧!

网友B:
直接拿两个电阻分压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拿两个电阻分压就行了

谢谢你给我的支持啊!我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觉得自己是不是想的太简单了呵呵。那能否指点一下如何计算分压电阻的阻值啊?根据电平和额定驱动电流计算吗?能否给个公式啊?谢谢了!

网友:
如果只是TXD和RXD上的电平转换,接收端和发射端都是一种电平标准的话,用电阻分压就行了,1117是不行的,那是电源芯片,不是电平转换。

网友:
好了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了!

网友:
同意楼上意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