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位数问题

楼主(2008-07-01):
单片机位数问题
比如说mcs-51,是8位单片机系列,这里指的8位到底指的是什么,mcs-51又指的是什么

网友A:
mcs-51现在指的是51系列.8位指的是总线位数.

网友B:
8位指的是数据总线宽度,这个数字决定了在该系统中,CPU核心一次处理数据的大小,也就是说8位机中,一次只能处理一个8位数据,也就是一个char。
而int在不同的系统中就是该平台的数据总线宽度,在8位机中,int其实也是8bit。
我们现在常用的PC电脑,都是32位 的,所以一个int是32bit。
现在也有了64位的CPU了。
MCS-51是由Intel开发,由Atmel广大的一种单片机,应用广泛,在国内历经20多年,仍然热火朝天。N多芯片号称取代51单片机,结果都是败退。
不过ATMEL已经放弃了MCS-51的原始市场,现在市面上能买到的基本都是别的厂家的兼容品了。

网友C:
这个问题很复杂,而且并没有非常严谨的定义
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工程习惯
就我的理解,8位机是指内部寄存器大多数是8位的,尤其是累加器这种关键寄存器是8位的,所以我们说它是8位机
51中我们也可以一次处理16位数据
mov dptr,....
inc dptr
这些都是一次处理16位数据的例子
8088是16位机,它的外部数据总线也是8位的
工程上的东西不要过份去抠字眼,对提高你的实际能力帮助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