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USB HOST开发时遇到的批量传输问题

楼主:
最近用LPC2132+ISP1160做一个USB   host项目,遇到了下面这个问题,拿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:

在USB设备插入后,枚举通过后(设置地址,获取描述符,设置配置),执行大容量设备复位和GetMaxLUN,也顺利通过,但在进行GetThisInquiryData(查询产品信息)时,批量传输读的命令、数据都通过了,而且取得的数据也是对的,但在进行获取CSW状态命令时,总是取不到数据,且PTD命令字为0x04,即出现端点停止的状态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?
补充:我问了周立功的技术支持,他告诉我在读/写信号线上加电容,原因是因为我用的是外部连线连接ARM和ISP1160的接口的,但我试了以后还是出现这个问题。

各位如果解决过这种问题,请指点一下吧!

网友:
没人回答?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
这种情况下,向设备发送ClearEndpointSTALL标准设备请求,清除端点停止位,就行了

网友:
以后需再关注,现在先帮你顶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