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急:c 编程

楼主:
void main()
{

    P1M1=0x00;
    P1M2=0x00;
    P3M1=0x00;
    P3M2=0x00;

Send_ADFReg(Initialization_Value);
  Send_ADFReg(Function_Value);
  Send_ADFReg(RCounter_Value);
  Send_ADFReg(NCounter_Value);

}

这是我程序的主程序,主函数应该只执行一次,程序中每个子函数也都只调用了一次,可是测得的结果是主函数不停的循环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?
我用的编译软件是Keil51.
另外,我在主函数外加过exit();——其头文件是#include "stdlib.h",可是没有见效。
请高人指点,谢谢!

网友:
你在主程序里加几条
unsigned int counter=0;
counter++;
看这个counter会不会加上去

网友:
后面加上while(1);
或者for(;;);

网友:
后面加个 while(1);   让它停到这里

网友:
单片机把程序区都走了一遍,除了你的代码外,还把没有代码的区域也执行了,不过那些区域是NOP

咱感觉不出来

然后溢出后,又重新来了

所以咱看到的是循环

网友:
可以设置中断
Send_ADFReg(NCounter_Value); 有问题............

网友:
在程序后加上:
while(1);

网友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思想决定行动,行动决定习惯,习惯决定命运.
程序员在深圳QQ群,交流产生思想碰撞.

部份专业群:
程序员在深圳c++群15195967
程序员在深圳英语学习群:23864353
程序员在深圳c++Ⅱ17409451
程序员在深圳嵌入式开发群37489763
程序员在深圳移动开发群31501597
程序员在深圳创业群33653422

部份高级程序员群:
高级群I:17538442
高级群II:7120862

部份初、中级程序员群:
第三群:2650485
第五群:29537639
第四群:28702746
第六群:10590618
第七群:10543585
第八群:12006492
第九群:19063074
第十群:2883885
第十一群:25460595
第十二群:9663807

深圳程序员QQ群联盟成立三年多,拥有三十个以上的QQ群,人数超二千多人,大量经验丰富的老手,成员从业于大公司(如微软、IBM,SUN,华为

)、来自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院成员,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高级程序员、系统分析员(包括参加过上亿元的项目的架构师),有很热爱技术的成员

(包括自己写操作系统),还有少数女程序员。推荐:深程高级群I:17538442 深程高级群II:7120862 (深程高级群不欢迎新手,如果在深圳,月薪

6K以下的别加入) c++:15195967  mobile:31501597嵌入式:37489763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如果你不是第一次看到此广告,说明我们最近T了一些人,因为我们要不断提升群的质量,保证名副其实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在通过电邮、新闻组或者聊天室提出技术问题前,检查你有没有做到:
      1. 通读手册,试着自己找答案。
      2. 在FAQ里找答案(一份维护得好的FAQ可以包罗万象:)。
      3. 在网上搜索(个人推荐google~)。
      4. 向你身边精于此道的朋友打听。
我想我们首先应该靠自己解决问题,然后才是问!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网友A:
应该不是真的循环,而是溢出,重新从头执行了。设置一个全局变量,看看每次在LCD上显示是从0开始,还是持续累加,就能判断了。

网友:
楼上各位辛苦了,谢谢大家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不是真的循环,而是溢出,重新从头执行了。设置一个全局变量,看看每次在LCD上显示是从0开始,还是持续累加,就能判断了。

网友:
通过Keil的逐步调试+断点功能马上就可以查到原因,检查你的看门狗启用了没有???

网友:
估计应该是看门狗没有设置好,自动重启

网友:
程序跑完后溢出
四楼正解

网友:
楼上正确

网友:
我以前也犯过这个错误,貌似初学者都会犯这个错误,单片机里简单的C程序执行完了之后不停地加载,要是有操作系统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。
我推荐一本书:《Embedded C》Michael J.Point 写的,陈继辉翻译,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,讲51的C编程很好。

网友:
大清早起来回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