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实现两块memorydc 互相拷贝

楼主(2008-04-09):
如何实现两块memorydc 互相拷贝
谢谢~
如何

网友A:
多拿一个dc相互bitblt吧

网友B:
这个问题深究起来有点难度。memory dc本质就是一个结构体,但是这个结构体里又包含指向对象数据的指针和索引等。其中并不是只包含bitmap,还有其他gdi对象和其他结构体,因为在CE5之前,GDI对象是放在内核区的,在用户区只能调用GDI对象的索引,所以一次性复制memory dc基本上没法做到,只能把里面的gdi对象一个个复制。

网友C:
如果只是要求看起来一样,就可以create bitmap from dc,然后 bitbl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