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产生随机数

楼主:
我想用单片机每次上电后产生一个随机数作为单片机的地址,网络中有多个单片机,每个单片机的程序都一样,因此要求每次单片机每次产生都随机数都不一样,请问各位有办法实现吗?

网友A:
弄个小的EEPRAM每次上电运行就给里面的数+1不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弄个小的EEPRAM每次上电运行就给里面的数+1不就行了

哦 是EEPROM

网友:
移位算法可以得到伪随机数,然后随便找个随机数做种子就可以了,

网友:
关注下,
曾经想不到生成随机数的方法,就用AD取外部电路的漂移电压。。。

网友:
请问EEROM里的数是随即的吗?
程序都一样,做种的随机数也是一样啊。
用AD取外部电路的漂移电压好像是个好思路,请问cauhorse外部AD的漂移电压的采样值是不是也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变化?用单片机自带的AD行不?你成功了吗?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法是:
把你的运算器跑起来,你觉得爽的时候,停下,把里面的值取出来

与你的基值做个取模运算

网友:
伪随机数也可以使用,只要种子不相同就可以,
比如,如果每个设备有唯一地址的话,可以用这个地址做种子,

其实,不使用种子也可以,只要保证所有设备不同时启动,那么随机数不会冲突,

网友:
我用了个十二位的AD,自已搭了个温漂比较大的电路,取出的值有上百的变化。
不过不知道真正的随机性如何,因为我没做采样统计。。

网友:
只是想区分不同硬件的话,不如给单片机分别编码,比如烧hex的时候给一个序列号。

网友:
unnext.next = unnext.next * 1103515245 + 12345;

这样就可以咯

网友:
unnext.next = unnext.next * 1103515245 + 12345; 是什么意思?unnext是联合体还是结构体?请详细指点下,谢谢!

网友:
为什么要用随机数作为地址,用固定的不好吗

网友B:
用随即数做地址有个好处是如果下位机很多,不用每个下位机的程序都要自己去设定地址。

网友:
不可以用交互的方法申请一个地址么?
或者存在flash中,出厂之前配置一个唯一的ID,
或者烧写时写入一个唯一的ID,一般的编程器软件都有这个功能,

网友:
unnext.next = unnext.next * 1103515245 + 12345; 是什么意思?unnext是联合体还是结构体?请详细指点下,谢谢

你随便用个变量代替下就可以咯, 不一定要这么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随即数做地址有个好处是如果下位机很多,不用每个下位机的程序都要自己去设定地址。

要是两个随机数一样怎么办,不是撞车了吗

网友:
只要下位机不是很多,随机范围大点 就一般不碰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