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Keil uVision3的中文显示

楼主:
为什么的我的.C文件里的中文显示不出来,而在笔记本上用同样版本的却能显示中文呢?遇到过的说下原因啊

网友:
在Keil uVision3 中文字符注释不正确是显示不出来的, 字符段前后必须根据用途分别加/* */  '' 或者" "

网友A:
那这个c文件放到笔记本上也显示不出来吗?无法显示的可能多了半个字符,最好用记事本或者UltraEdit打开确认一下。

网友:
把Keil编辑器的字体改成宋体试试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这个c文件放到笔记本上也显示不出来吗?无法显示的可能多了半个字符,最好用记事本或者UltraEdit打开确认一下。

keil 3.0的确有这个毛病。shuiyan前辈说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