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发板上可以同时工作两个无线网卡吗, 一般来说?

楼主(2008-01-09):
开发板上可以同时工作两个无线网卡吗, 一般来说?
谢谢您的回复
无线网卡
工作
开发

网友A:
这个到没有研究过,不过就算是两个能够一起运行,应该不能同时访问网络吧.
我猜测是可以的,无线+有线是可以的.

网友B:
当然可以。

网友:
那两网卡同一时刻工作在同一频段还是不同频段的呢?谢谢

网友C:
那双网卡是接哪个口, 串口还是USB口呢

网友D:
应该可以的
串口似乎不行 因为速率太低了
网卡和频段没关系的

网友E:
我想问的是双"无线"网卡, 比方说可以现时工作在802.11b下吗?

网友F:
我的机器上是无线和有线并存的
当有线能够连接的时候
无线似乎是空闲的
对于大部分需要访问网络的程序
我想它们可能只需要其中一个
如果不特别绑定的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