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串口通信问题!

楼主:
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
大侠帮忙看看:
我的程序:

             MOV TMOD,#20H        ;置定时器T1工作于方式2定时
            MOV TL1,#0E6H        ;定时器T1 置初值
           MOV TH1,#0E6H        ;定时器T1 置重装数
           MOV PCON,#00H         ;SMOD=0  波特率为1200
            MOV R0,#50H
           MOV R7,#08H        ;接受8个数据
           SETB EA        ;         开中断
           SETB ES         ;         允许串行口中断
           SETB TR1                    ;        启动定时
loop1: MOV SCON,#50H        ;置串行口工作于方式1并启动串行口接收
wait: JNB RI,wait                ;等待接收完毕
         MOV A,SBUF                ;接收数据
          MOV @R0,A
          INC R0
    DJNZ R7,loop1
        CLR ES;所有数据接收完毕,禁止串行中断
   RET

网友:
找本C51的书看看

网友:
loop1: MOV SCON,#50H;置串行口工作于方式1并启动串行口接收
wait: JNB RI,wait;等待接收完毕
;-------------
clr RI ;清出RI状态
;-------------------

MOV A,SBUF;接收数据
MOV @R0,A
INC R0
DJNZ R7,loop1
CLR ES;所有数据接收完毕,禁止串行中断
RET
还有就是你上面的程序是放在串口中断里面还是在在那里。感觉有点乱。

网友:
还是用c语言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