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51单片机输出485信号的原理图,现在的系统是输出232信号的,我想改变电路,应该怎样做?

楼主:
谢谢。

网友:
有专门的232转485的芯片

直接就用了

网友:
芯片手册会有用法介绍的...

网友:
买个转接头,485转232

网友:
你用SN56165吧,两线制的485

网友:
用MAX485就OKEY了啊

网友:
关键是单片机专门使用一个I/o控制max485的方向即可;

网友:
网上有很多,找个RS485收发自动翻转电路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,接一个 Max485芯片就OK.
多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