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! 今天买了个IDE转USB的接口,安装的时候怎么也装不上 ...

楼主(2007-03-03):
急!! 今天买了个IDE转USB的接口,安装的时候怎么也装不上去
急!! 今天买了个IDE转USB的接口,安装的时候怎么也装不上去,驱动光盘中是ALL IN ONE CARDREADER AU6368 和USB TO IDE GL811,是不是硬盘还要跳线什么的?请各专家看看是怎么回事?谢谢了焦急等待中^^^^^^
安装
今天
接口

网友A:
不用吧,我在电脑城买了根看起来很差的线,接上就能用。
windows和linux都能识别出来是硬盘,接DVD刻录机也能用,全部都没有什么设置。

网友B(2007-04-18):
我买的一个只能够查3.5寸的,2.5寸的可能是usb供电不足,硬盘连砖都不转,二楼的你买的是什么牌子的

网友C(2017-10-28):
我是运气不好。在淘宝上买了个IDE转USB的易驱线。接上3.5寸台式硬盘和电源,硬盘是工作了。可是那个转换器不工作,连到电脑上连找到新硬件提示都没有。根本就是没工作呢。正退货退款呢。看到这里我想自己DIY个,不知道能不能实现。以后还请各位多多指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