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uc/OSII的内存分配问题

楼主:
uc/OSII的内存是通过内存分区里划分内存块来分配的,内存块之间是链表结构,那么申请内存的话,是不是一次只能申请一个内存快?如果需要申请大一点的内存,比如说两个内存块,如何申请?

两个内存块可以合并成一个内存块吗?
比如说内存块大小为32Byte,如果我要申请64byte的内存空间是否会分出来两个内存块?如果会,这两个内存块是如何组成一个连续地址空间的呢?又如何回收?还是根本就只能申请到32byte的内存空间??那岂不是存在巨大的内存浪费??

本人初学,百思不得其解,看了好多uc/OSII的书上也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,只是说如何申请一个内存块,但是一个内存块不足以满足要求怎么办?

希望大侠们指点迷津~~~~

网友:
没人回复,,自己顶起来先,高手路过,烦请点拨~~~

网友:
uc/OS use fix size memory allocation algorithm so 'real-time' reason, so you can't get the memory size as you want.
If you want to use dynamic memory allocation, have a look CLib's malloc/free. There are many open source clib out there, google will give you many.

网友:
谢谢zgz~~
还是有迷惑:
下面是教材上说的片断:
?C/OS-II 对malloc()和free()函数进行了改进,使得它们可以分配和释放固定大小的内存块。这样一来,malloc()和free()函数的执行时间也是固定的了。

这是教材上说的,看起来malloc也只能分配固定大小的内存阿?
那是不是只能申请固定大小的内存快呢?也就是说,如果内存块都是10K 和 5K的,那申请大于10K的内存就申请不了呢?还是有其他机制能够分配?

网友:
"?C/OS-II   对malloc()和free()函数进行了改进" ===> that's not right, malloc/free is ANSI C standard, you can't change their meaning and say it's a '改进' ! mallo/free is for dynamic size memory allocation, not for fix size memory allocation.

网友:
好像是自己可以设置内存块的大小和数目的。所以如果你需要大于10K的内存块,那么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就要划分出几块内存大于10K的内存。
具体的可以查看uC/OS-II的内存初始化函数OS_MEM.C /
OS_MEM  *OSMemCreate (void *addr, INT32U nblks, INT32U blksize, INT8U *err);

网友:
内存块的大小和数目。
它是按固定大小的,便于管理

网友:
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设置内存快的大小和数量, 不会出现你那种情况;

网友:
等待牛人来答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