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ceload.exe 后台安装 CAB 文件

楼主(2007-10-12):
wceload.exe 后台安装 CAB 文件
平台:WinCE>NET4.2 开发平台EVC4.2
目的: 运行 wceload.exe打开SD卡里面的Main.CAB自动安装文件,而且是在后台安装,就是不是显示有关安装信息.
结果: 我实验的时候wceload.exe是运行了,但是Main.CAB没有打开。
代码如下:请高手指点,错在哪里?
SHELLEXECUTEINFO sei;
ZeroMemory(&sei, sizeof(SHELLEXECUTEINFO));
sei.cbSize = sizeof(SHELLEXECUTEINFO);
sei.fMask = SEE_MASK_NOCLOSEPROCESS;
sei.lpVerb = NULL/*_T("Open")*/;
sei.lpFile =L"\\Windows\\wceload.exe" ;
sei.lpParameters=L"\\SDMMC DISK\\Main.CAB";
sei.nShow = SW_HIDE/*SW_SHOW*/;
ShellExecuteEx(&sei);
还有个方法 createprocess 会的朋友也请指点一二.
安装
而且
开发平台

网友A:
首先你要检查CAB是否能正确安装。
What kind of platform are you running on? If it's a WM 5.0 or Smartphone device. Use:
wceload.exe "cabfile.cab" /silent
/noask /noui is for Pocket PC 2003 and older....Notice that "silent" is in placed in the end....
Does this help you?

网友B:
1 关于CAB是否能正确安装
在Wince.Net4.2 里面 用手动 双击 Main.CAB 是可以已运行的.
2 Wince.Net4.2 的命令行 (RUN )输入
wceload.exe \SDMMC DISK\Main.CAB
弹出提示是 标题"NO .CAB Files To Install" 内容"Please specify a .cab file or double tap a.cab file to install the application "
另外我也试验了
STARTUPINFO si;
PROCESS_INFORMATION pi;
ZeroMemory( &pi, sizeof(pi) );
ZeroMemory( &si, sizeof(si) );
si.cb = sizeof(si);
CreateProcess(L"\\Windows\\wceload.exe",L"\\SDMMC DISK\\Main.CAB", NULL,
NULL, FALSE, 0, NULL, NULL, &si, &pi);
也不行.
我的目的是让CAB文件在后台安装,但是首先第一步安装就没通过,
至于参数是 /silent 还是/noask /noui ,那是第二步 要研究的事情了.
http://forums.microsoft.com/MSDN/ShowPost.aspx?PostID=143783&SiteID=1
上面的其它的回复,我也正在试验

网友C:
SHELLEXECUTEINFO sei;
ZeroMemory(&sei, sizeof(SHELLEXECUTEINFO));
sei.cbSize = sizeof(SHELLEXECUTEINFO);
sei.fMask = SEE_MASK_NOCLOSEPROCESS;
sei.lpVerb = _T("Open");
sei.lpFile =L"\\SDMMC DISK\\Main.CAB";
sei.lpParameters=L"\\Windows\\wceload.exe";
sei.nShow = SW_HIDE;
ShellExecuteEx(&sei);
这段代码 已经可以运行了,原来把路径搞反了.
接下来研究怎么在后台运行.

网友:
SHELLEXECUTEINFO sei;
ZeroMemory(&sei, sizeof(SHELLEXECUTEINFO));
sei.cbSize = sizeof(SHELLEXECUTEINFO);
sei.fMask = SEE_MASK_NOCLOSEPROCESS;
sei.lpVerb = _T("Open");
sei.lpFile=L"\\SDMMC DISK\\Main.CAB";
sei.nShow = SW_HIDE;
ShellExecuteEx(&sei);
可能CAB单独也是能运行的.
但是改成下面的2个就是不行
SHELLEXECUTEINFO sei;
ZeroMemory(&sei, sizeof(SHELLEXECUTEINFO));
sei.cbSize = sizeof(SHELLEXECUTEINFO);
sei.fMask = SEE_MASK_NOCLOSEPROCESS;
sei.lpVerb = _T("Open");
sei.lpFile =L"\\Windows\\wceload.exe";
sei.lpParameters=L"\\SDMMC DISK\\Main.CAB";
sei.nShow = SW_HIDE;
ShellExecuteEx(&sei);
或者
PROCESS_INFORMATION pi;
ZeroMemory( &pi, sizeof(pi));
CreateProcess(TEXT("\\Windows\\wceload.exe"),TEXT("\\SDMMC DISK\\Main.CAB"), NULL, NULL, FALSE, 0, NULL, NULL,NULL, &pi);
就是不行,也不知道为什么.
另外我查到
//wceload [ /noaskdest | /askdest ] [ /delete
| /noui | /nouninstall ]
同时关于命令行运行
1把Main.CAB 从SD卡拷贝到当前目录
2 Wince.Net4.2 的命令行 (RUN )输入
wceload.exe Main.CAB
3 是可以运行的

网友D:
不知道 在windows PB4.2,PB5.0,PB6.0 哪个目录里面有 wceload.exe的源代码,想研究一下为什么.
如果有高人知道路径,或者找到源代码,请赐教.

网友E:
[HKEY_CLASSES_ROOT\.cab]
@="cabfile"
[HKEY_CLASSES_ROOT\cabfile]
@="CAB File"
[HKEY_CLASSES_ROOT\cabfile\DefaultIcon]
@="\\Windows\\wceload.exe,-101"
[HKEY_CLASSES_ROOT\cabfile\Shell\Open\Command]
@="\\Windows\\wceload.exe \"%1\""
[HKEY_LOCAL_MACHINE\Software\Apps\Microsoft Application Installer]
"fAskOptions"=dword:0
"fAskDest"=dword:1
"nDynamicDelete"=dword:2
这是PB里面跟这个wceload.exe 相关系的注册表不知道 是否有异常的地方?

网友F:
成功安装CAB文件了,下一步解决后台安装问题
SHELLEXECUTEINFO sei;
ZeroMemory(&sei, sizeof(SHELLEXECUTEINFO));
sei.cbSize = sizeof(SHELLEXECUTEINFO);
sei.fMask = SEE_MASK_NOCLOSEPROCESS;
sei.lpVerb = _T("Open");
sei.lpFile =L"\\Windows\\wceload.exe";
sei.lpParameters=L"/noaskdest /noui \"\\SDMMC DISK\\2577\\5300.CAB\"";
sei.nShow = SW_HIDE;
ShellExecuteEx(&sei);
或者
PROCESS_INFORMATION pi;
ZeroMemory( &pi, sizeof(pi));
CreateProcess(L"\\Windows\\wceload.exe",L"/noaskdest /noui \"\\SDMMC DISK\\2577\\5300.CAB\"", NULL,
NULL, FALSE, 0, NULL, NULL,NULL, &pi);

网友G:
http://forums.microsoft.com/msdn/ShowPost.aspx?postid=2274971&siteid=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