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单片机型号解释

楼主:
本人是初学者,看书时经常遇到如下,一看就晕了,望请那位高手,指点指点.不胜感激!例如AT89C2051

网友:
AT89C2051
AT厂家名称
89C厂家自定系列
2051内核系列

...
我是这么个理解的

网友:
各个公司的型号定义有些差异,网站上搜索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同厂家有差异的,

网友:
它只不过是个名字而已

当然如果看多了你能发现一些规律

网友A:
AT表示ATMEL公司生产,89是一个系列,C表示它内部采用的是CMOS工艺,52也是一个系列,但是其中的2表示了程序存储器的大小,用这个数再乘上4K(这里2*4=8K)。

网友:
百度·百度不行就谷歌·谷歌再不行就去拜春哥吧

网友:
各家定义不太一样, 慢慢学就会很清楚的,加油吧

网友:
名字不是很重要,个人觉得

网友:
有必要知道这些吗

网友:
楼主很有求知欲

网友:
名字不重要,主要看内部资源,看好DATASHEET是不是你要的就ok了!不是总统叫克林顿也没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AT表示ATMEL公司生产,89是一个系列,C表示它内部采用的是CMOS工艺,52也是一个系列,但是其中的2表示了程序存储器的大小,用这个数再乘上4K(这里2*4=8K)。

这个很清楚,楼主学的很精,学习

网友:
DAtasheet上有吧!

网友:
1L解释得很清楚了

网友:
是,看不同厂家的,同样是2052,不同的公司,性能等就有不同.内部的硬件也有些多有些小的.

网友:
这个说的就对楼主学习吧
引用 网友A:
AT表示ATMEL公司生产,89是一个系列,C表示它内部采用的是CMOS工艺,52也是一个系列,但是其中的2表示了程序存储器的大小,用这个数再乘上4K(这里2*4=8K)。

网友:
5#很精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