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个安装arm-elf-tools-20030314的问题

楼主:
我在安装的时候,先碰到一个问题是
tail: cannot open `+43' for reading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网上搜索了一下,普遍的解决方法是:找到arm-elf-tools-20040427.sh文件的第39行,

tail +${SKIP} ${SCRIPT} ¦ gunzip ¦ tar xvf -,

将其改为

tail -n+${SKIP} ${SCRIPT} ¦ gunzip ¦ tar xvf -

但是后来有出来
gunzip: stdin: unexpected end of file

还是在网上搜索了一下
想用命令sed 's/^tail /tail -n/' arm-elf-tools-20030314.sh > tmpfile && mv tmpfile arm-elf-tools-20040314.sh
对脚本进行修改,但是执行上面这条命令却发生错误:s/^tail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

请问大侠我改怎么办?

网友:
不用sed,你直接在你修改过的arm-elf-tools-20040427.sh的最后加一行空行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