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和电脑通信的问题

楼主:
我用51单片机驱动   dm128*64的液显

现在想让他和电脑之间通信

应该怎么做啊 ???

功能是  键盘输入   液显  显示

网友:
用串口,简单
如果要用USB,加一个PL2303电路就可以做成准USB

网友:
串口,电脑上再编一个与单片机通讯的程序就可以了,通信协议自定。

网友:
....电脑上  编写的程序是什么样子的哦

我做过单片机通信的程序  当然是人家写的拉,我复制的
//ADC0831是8位串行输出的模数器件(DIP8封装)
//和单片机连接只需要三根线,CS(选择)、CLK(时钟)、D0(输出)
#include "reg51.h"
#include
#include
sbit CLK=P1^0;
sbit DAT=P1^1;
sbit CS=P1^2;
unsigned char ADCdata;
unsigned char bdata ADCdata;
sbit        ADbit=ADCdata^0;

void delay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for(i=200;i--;)
        ;
        }

void TLC549ADC(void)
        {
        unsigned char         i;
        CLK=0;
        CS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for(i=0;i<1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LK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ADCdata<<=1;
                ADbit=DAT;
                CLK=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}
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CS=1;
        return ;
}

void main()
        {
        P1=0XFF;
for(;;)
{TLC549ADC();
        P2=ADCdata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}

不知道电脑连接单片机程序哦  帮贴一个哦!~~

网友:
对哦
补充一下哦 ~~~~!!!
我希望是 C写的代码哦
汇编不是很熟悉哦
要是没c的   就贴汇编慢慢翻译吧

网友:
..谁帮写一个啊

网友:
自己设置波特率,然后使用scanf/printf就可以用串口收发数据了。

网友:
51串口发送,接收有现成的代码,比较短,网上都搜得到。上位机可以采用vb,bcb,vc等,
采样bcb ,可以用victor 串口控件,十分方便,里面有例程。

网友:
帮把程序收到  贴一个吧

贴了马上给分

网友:
;;单片机主程序
     ORG 0000H
     AJMP MAIN
     ORG 0023H
     AJMP RECE
     ORG 0040H
MAIN:  MOV      DPTR,#0BFFFH
       MOV      A,#0D1H
       MOVX     @DPTR,A
  WAIT:MOVX     A,@DPTR
       JB       ACC.7,WAIT
       MOV      A,#00H
       MOVX     @DPTR,A
       MOV      A,#2CH
       MOVX     @DPTR,A

     MOV SP,#60H
     MOV SCON,#50H
     MOV TMOD,#20H
     MOV TH1,#0E5H
     MOV  TL1,#0E5H
     MOV PCON,#00H
     SETB TR1
     SETB EA
     SETB ES
  L3:CLR 00H
     CLR 01H
     CLR 02H
     CLR 03H
     MOV R6,#00H
     MOV R1 ,#30H
L2:JB 03H,L1
    SJMP L2
L1:ACALL SEND
    AJMP L3

;;单片机接收中断子程序
RECE:CLR ES
      CLR RI
      JB 00H,RECE1
      MOV A,SBUF
      CJNE A,#3FH,RECE2
      MOV A ,#2EH
      MOV SBUF,A
      JNB TI,$
      CLR TI
      SETB 00H
      SETB ES
      RETI
RECE2:MOV A,#24H
      MOV SBUF,A
      JNB TI,$
      CLR TI
      SETB ES
      RETI
RECE1:JB 01H,RECE4
      MOV A,SBUF
      MOV R7,A
      MOV R3,A
      SETB 01H
      SETB ES
      RETI
RECE4:JB 02H,RECE5
      MOV A,SBUF
      MOV @R0 ,A
      MOV B,A
      LCALL LED
      ADD A,R6
      MOV R6,A
      INC R0
      DJNZ R7,RECE7
      SETB 02H
RECE7:SETB ES
      RETI
RECE5:MOV A,SBUF
      CJNE A,06H,RECE8
      MOV A,#4FH
      MOV SBUF,A
      JNB TI,$
      CLR TI
      SETB 03H
      SETB ES
      RETI
RECE8:MOV R0 ,#30H
      MOV R6,#00H
      MOV A,R3
      MOV R7,A
      MOV A,#46H
      MOV SBUF ,A
      JNB TI,$
      CLR TI
      CLR 02H
      SETB ES
      RETI

   ;单片机查询发送子程序
SEND:MOV A,#3FH
      MOV SBUF,A
      JNB TI,$
      CLR TI
      JNB RI,$
      CLR RI
      MOV A,SBUF
      CJNE A,#2EH,SEND

      MOV A,R7
      MOV R3,A
      MOV SBUF,A
      JNB TI,$
      CLR TI
      MOV R6,#00H
      MOV R0 ,#30H
SEND1:MOV A,@R0
      MOV SBUF,A
      JNB TI,$
      CLR TI
      ADD A,R6
      MOV R6,A
      INC R0
      DJNZ R7,SEND1
      MOV  A,R6
      MOV SBUF,A
      JNB TI,$
      CLR TI
      JNB RI,$
      CLR RI
      MOV A,SBUF
      CJNE A,#46H,SEND2
      RET
SEND2:MOV R0 ,#30H
      MOV R6,#00H
      MOV A,R3
      MOV R7,A
      AJMP SEND1

  LED: MOV      DPTR,#0BFFFH
       MOV      A,#90H
       MOVX      @DPTR,A

       MOV      R7,#01H
       MOV      DPTR,#0BFFEH
  LOOP:MOV A,B
       ADD      A,#05H
       MOVC     A,@A+PC
       MOVX     @DPTR,A
       INC      R1
       DJNZ     R7,LOOP
       RET
       DB       3FH,06H,5BH,4FH,66H,6DH
       DB       7DH,07H,7FH,6FH

  END

网友:
还有吗

不知道还有没

没了方分了

网友:
有没有tlc549 c语言的例子,最好加上1602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