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关于 nandflash启动

楼主:
2410中提到, 如果设定从nandflash启动, 那么cpu会自动将nandflash前4Kcopy到sdram中,并执行. 通过执行4K的程序会将nandflash所有的代码copy到 sdram中.

安装系统第一步会叫我用jtag烧写 sbc_vivi这个文件到nandflash中, 这个文件的大小是82K.
第一个问题:  cpu在最开始自动copy nandflash的前面4K到sdram, 那么 这4K是 sbc_vivi中哪个部分? 好像没有明确提到这个问题.
第二个问题: 在cpu copy了 nandflash的前面4K到sdram并且开始执行代码时候, 会执行到 head.s, 里面提到copy nand的128K字节到 sdram中, 这个就是全部vivi了?
第三个问题: vivi运行成功会正式导入操作系统, 那么操作系统是存放在nandflash中, 是否要重新修改vivi告知vivi在启动要copy哪些nandflash的内容到sdram中,  还是在后面操作系统来临时copy 代码到sdram中执行?

多谢大侠呀.

网友:
1.从0开始的前4k
2.是的
3.不需要重新修改vivi,应该是可以修改启动参数,将指定段的NandFlash拷到指定位置的SDRAM,并启动OS的

网友:
vivi的前4K, 也就是说是copy的vivi的前4K不完整代码?

而且能肯定这前4K不完整代码已经包括了head.s, 所以实际上在第一阶段运行的就是head.s.对吧?运行完head.s,然后pc就自动=0, 转入main程序入口了.
这样理解正确?

网友:
是的,不需要全部Copy
这4k肯定有head.s.因为head.s是最开始的代码

“运行完head.s,然后pc就自动=0”是什么意思?,PC为什么要=0

网友:
好的 谢谢呀.  pc=0是我弄错. 呵呵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