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一句代码是什么意思...10分谢谢

楼主:
typedef struct
{
unsigned char bit0 : 1;
unsigned char bit1 : 1;
unsigned char bit2 : 1;
unsigned char bit3 : 1;
unsigned char bit4 : 1;
unsigned char bit5 : 1;
unsigned char bit6 : 1;
unsigned char bit7 : 1;
} tpBIT;

#define DefineBit(var, bitno) (((tpBIT *)&var)->bitno)

请问(((tpBIT *)&var)->bitno)的意思是不是取出var的第n个bit然后将这个0或1放到bitno中么?

在线等...

网友:
应该是给 var 的第bitno 位 置1

网友:
编译都通不过,,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编译的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