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nux开发
请问单片机的多任务实现和Linux操作系统多任务的实现有 ...

楼主(2007-01-21):
请问单片机的多任务实现和Linux操作系统多任务的实现有什么区别?
单片机也可以实现多任务,那么和操作系统实现的方法有什么区别那?
linux
操作系统
linux

网友A:
没什么大的区别
理论都是基于操作系统理论,当然单片机的性能有限,在实现的时候可能机制会有差异...

网友B:
单片机和linux可以放在一起说的吗?

网友C:
应用不同.
单片机多任务也是多程序跑
机PC里也是多程序跑
周围环境不一样,会影响各自的性能.

网友D:
问题都问得乱七八糟……

网友E:
单片机一般是由计时器驱动的任务,而LINUX是经由操作系统安排的分时多任务处理,你要说猫和人的区别和共同点吗?

网友F:
难道大家真的认为单片机跑不上多任务的实时操作系统?
不对哈...
除了性能,没有理论证明不可行哈!!
只不过进行任务切换的时候慢点,代价高点
为什么不行?想不通

网友G:
不是单片机不能跑多任务,而是楼主的原题:“单片机也可以实现多任务,那么和操作系统实现的方法有什么区别那?”这句话问题太大了,软硬件平台都没有分清楚,剩下的还有什么可讨论的。

网友H:
"单片机也可以实现多任务"
如果它就用Linux,你说它们有什么区别?

网友I:
精通施奈德PLC,要有实际经验,有一定的自主支配时间。待遇面谈。联系方式:027-87792427;E@mail:bb0912@163.com

网友J:
有区别么
或许是硬件平台不同
实现的方式有异吧

网友K:
多任务可以很两类。分时和实时。linux是分时调度。单片机里多数是实时系统。也有没有操作系统就自己玩了。一般51、pic差不多都是。我就是这么做喽!

网友L:
很希望大家多讨论点单片机多任务编程的问题,想学点东西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