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2214 擦除问题

楼主(2007-12-03):
LPC2214 擦除问题
请问在擦除前是不是要用串口线把板子和主机相连.
第一次做,有点不明白,请高手指点一下.
怎么确实板子和主机已经连接成功了,成功又该怎么做.
谢谢!!
成功
主机

网友A:
不一定吧
通常你应该带方针器
要不用H-JTAG 也可以

网友B:
不用, 掉电就全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