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思不得其解:单片机为什么能执行01代码?

楼主:
如题,想了很久也想不明白,网上也查不到相关的资料,所以请这方面在行的朋友赐教!
(请不要回答单片机何执的步骤,那个我知道。)

我只不明白:
1.为什么单片机读“ADD  AL,BX”翻译成的机器语言信号,就知道该做加法运算?
2.它又是如何控制了加法器的运算呢?

成分感谢!

网友:
你去学一下逻辑电路吧!

网友:
数字电路里有各种器件详细的阐述

网友:
ADD  AL,BX 翻译成的机器语言信号,例如这个机器语言是01010100,这个时候机器回发出“低高低高低高低低”8个脉冲,单片机就根据这样的脉冲来判断执行什么控制命令,从而对寄存器进行计算。

网友:
加法器,在网上授一下这个关键字,然后会找到一个pdf讲的怎么设计加法器的。
乘法器,也有一个pdf是讲怎么设计乘法器。。。

好像这两个文件是一个叫蒋什么。。。的人做的。

我毕业的时候就做过RSIC_MCU的ALU设计,这两个文件是我刚开始的参考文件。。。

网友:
至于如何译码,这个要看译码部分的了。。好像网上有个简单的8位的MCU_MODULE。。好像是交大的硕士的一个课程设计。。。

网友:
哇,这个问题问得好啊。

网友:
单片机 (乃至cpu)都是有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组成di
所以看看这教程就OK,例如加发器,纯硬件的加发电路是怎么实现的
(数字电路的加法器,不是模拟电路那个用运放做的加发....)

网友:
要是你想一想就想出来了,我还用得着从小学念到大学?

网友:
去学一下基本逻辑电路就能明白了

网友:
   思而不学则殆

网友:
谢谢大家!现在我知道针对自己的问题,我该学哪些东西了。
(刚申请的帐号,找了半天,才知道是在管理中给分,呵呵~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