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那里修改向LCD发送的数据

楼主:
我用的开发板是S3C2410的开发板,目前往LCD屏幕中发送的显示数据,每个像素的R,G,B值都达不到8位,即总共不是24根数据线,(目前好象数据线是16根).所以在屏幕上显示的图象的灰度不是特别好.所以,我们总工要求如下修改,如:
假如B是6位数据,在发送完这6位数据后,要把这6位数据颠倒一下,在发送过去,然后显示屏那边由我们总工把这两次数据合成一个8位的数据,既最后把每个像素的RGB的值,总共由24位表示,

但目前我不知道上那里去修改这部分值呀,具体那部分,那个函数是确切的控制往数据线里面送数据的.谢谢各位了.

我QQ 164189616   邮箱:yanshu_1@163.com
由于本人没分了。 所以,不能给大家分数,多多抱歉

网友:
直接往显示内存中送显示数据。显示内存的地址,大小,都是在显示驱动中指定的。

不过我对你们的做法感到不解:如果你们的LCD支持24bit,那么它的数据位就是24根,你只用修改显示驱动(从16bit改为24bit);如果LCD不支持24bit,那么你获得24bit的数据又有什么意义呢?

网友:
显示内存怎么找呀?我对低层很陌生的, 还有就是我你说的这种方法和我要的一样吗?有点迷糊

我们这么做是应用在LED屏幕上,直接给的数据灰度不够,所以,要补位,补灰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