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EVC4.0的数据库问题

楼主(2007-09-01):
关于EVC4.0的数据库问题
在网上搜了很多EVC4.0用ADO访问数据的,大多数都说是使用ADOCE3.1,就是那一堆注册什么Dll的,并有一个例子。我在WM5.0的机子上试过了,有一个DLL无法注册,程序可以正常运行(至少那个例子是正常运行了),有人说在Wince 4.2和WM5.0上没有实验过。
哪位高手能不能给一个准确的答案,到底在Wince 4.2+EVC4.0环境下如何数据库编程,上述那种采用ADOCE3.1的方法可行吗,还有就是Wince 4.2下支持Access数据库(有人说Wince4.2和WM5.0不支持了)吗??
数据库
程序
如何

网友A:
我是用Wince 4.2+EVC4.0+sql ce2.0,使用Oledb,不是ADO

网友B:
Access数据库 好像没有听说可以支持的吧~~~
要么使用sqlce好了.
但是我个人还是推荐使用 SQLite 这个数据库,非常不错,
可以在Windows Linux CE下面通用

网友C:
KevinCEC,那个SQLite怎么用啊,能给我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吗??

网友D:
哇~~这里肯定说不清楚了. 你可以先到SQLite中文社区看一些相关资料.http://www.sqlite.com.cn/
有 董淳光 的文章写的很简单的,看了就明白。
//
一般先下载原始文件,建立你的dll和lib,然后直接使用dll

网友E:
如果 还不行, 加我msn吧 wince.net@hotmail.com

网友A:
我做过,确实有点麻烦,但是可以的,我们的东西已经上线了
WinCE4.2 + EVC4 + ADOCE3。1+SQLCE2。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