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tshell任务挂起

楼主:
各位专家,你们好

    我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,会不断的通过telnet向调试终端吐出打印信息,如果我在这个时候通过shell命令行输入命令,比如("i", 用户命令等等),这时就会报程序异常,异常信息中提示说是tShell任务造成的,然后就再也无法输入shell命令,但是打印信息仍然会继续吐出并显示在屏幕上,这个现象不是我在每次输入shell命令时都会发生,现象上具有一定的随机性。

    请各位高手帮我诊断一下,谢谢

网友:
可能你的tshell执行了一些不可重入的函数一类。具体出的什么异常,会有异常信息的,可以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。再也不能输入命令是因为shell任务suspend了,而其它任务继续工作。

网友:
各位同仁,以下是报错信息,再次感谢大家的指教

-> i

  NAME        ENTRY       TID    PRI   STATUS      PC       SP     ERRNO  DELAY
---------- ------------ -------- --- ---------- -------- -------- ------- -----
tExcTask
data access
Exception current instruction address: 0x0016ae80
Machine Status Register: 0x0000b030
Data Access Register: 0xbdfff80d
Condition Register: 0x48400080
Data storage interrupt Register: 0x40000000

19f294
data access
Exception current instruction address: 0x0016ae80
Machine Status Register: 0x0000b030
Data Access Register: 0xbdfff80d
Condition Register: 0x28400080
Data storage interrupt Register: 0x40000000
Task: 0xf753dc0 "tShell"

0x0016ae80
value = 1486464 = 0x16ae80 = symFindByValueAndType + 0xd8

网友:
哦,还有一点是我的程序是用C语言编写的,没有用到任何C++

网友:
程序在符号表里面查找函数的时候,发生了传入参数为非法内存的情况。该地址位于symFindByValueAndType   +   0xd8的地方,你可以反汇编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指令。参数的值应该是data access register里的值。这个值在你的系统中很可能是非法地址,所以发生data access异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