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plaform builder的功能?

楼主(2007-12-20):
请问plaform builder的功能?
我不是很理解:
1.平台的定制;
2.驱动程序的开发.
我很想知道, 对于OS开发, 比方说, 如果我要改其中的部分网络协议, 如IP协议中的一部分,
此时会用到platform builder吗? 如果有的话, 它起的是什么作用呢?
定制
网络
builder
IP协议
程序

网友A:
平台定制是PB特别有的功能。
驱动开发PB和EVC都可以的,但PB更方便 - 集成于平台开发中。
同时PB和EVC也可以用于应用开发。

网友B:
修改IP协议,就是修改OS底层的一些东西,肯定要用到pb

网友C:
PB的基本功能就是定制平台啊
将IP协议加入平台肯定是要用PB的说
至于说自己开发驱动就需要用EVC或是VS来做了

网友D:
驱动最好还是用PB来做,个人的观点!

网友E:
可以用PB将IP协议加入平台, 是不是说如果原告OS中有IP协议的话, 我得用自己写的将其替换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