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下代码为2410 BOOTLODER中的一段,请解释一下

楼主:
        IMPORT  |Image$$RO$$Base|        ; Base of ROM code
        IMPORT  |Image$$RO$$Limit|  ; End of ROM code (=start of ROM data)
        IMPORT  |Image$$RW$$Base|   ; Base of RAM to initialise
        IMPORT  |Image$$ZI$$Base|   ; Base and limit of area
        IMPORT  |Image$$ZI$$Limit|  ; to zero initialise
有资料说这些标号的值是根据LINKER里的RW-BASE,和RO-BASE算出来的,
RO段驻留内存,RW段需要复制到SDRAM中,
关于ELF文件的结构我不清楚,具体一个程序的地址映射也不知道,请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都不知道你想问啥
RW-BASE,和RO-BASE
这些都是编译器给出的
bootload要搬移
你先了解下bootload的工作原理再看代码吧

网友:
有时候不要太执着于一些细节。
看上明显是导入映像的一些地址。代码段之类的东西,估计是ADS特有的,看看ADS帮助手册

网友:
你可以看一下U-Boot的一些文档,搞清楚ELF文件的基本结构
基本上就是加载代码,复制到特定的内存地址,然后跳转执行的过程,只是具体的细节不太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