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问题(得答案后马上结帖)

楼主:
WinCE中,在主对话框中有一子对话框,在子对话框中我用 CreateWindow(TEXT("DISPLAYCLASS")……) 创建了一个IE控件,请问如何使当我鼠标指针只要一移到IE控件中就弹出一个消息框???

网友:
主窗体不是知道鼠标的位置的啊? 而且Create也是要输入位置的,比较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在这个控件上了啊

网友:
请大家帮我试一下,我这不管用,即使将鼠标移到控件上,也没有反应~

网友:
换句话说,就是在WinCE的Mobile PC手机模拟器的屏幕上移动鼠标时,我该如何去捕捉并响应鼠标移动的消息呢?

网友:
究竟是模拟器还是手机?DeviceEmulator有源码的,可以自己修改。

网友:
扑捉鼠标移动消息。

网友:
能不能具体点啊?autorun在哪里改啊

网友:
在窗口的每个子窗口过程中都加入 WM_MOUSEMOVE的消息,然后分别作出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