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RS 数据传输 , 必须知道 服务器的公网IP吗?

楼主(2007-12-10):
GPRS 数据传输 , 必须知道 服务器的公网IP吗?
数据传输时,GPRS 终端 必须知道服务器公网IP吗?
如果没有
公网的IP地址
,是不是不行啊?
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来完成通信啊?
我只是测试简单的数据传输,找不到什么服务器,
谁来充当这个“服务器”啊?
利用DNS是怎么回事,谁来解释一下
服务器
数据
GPRS

网友A:
呵呵,一般都是需要一个地址,当然是公网IP或者是DNS都可以。TCP/IP或者UDP通信必须需要知道的,你可以看看这方面的资料。。另外还有端口号。。。
你找不到终端?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产品。。不好说。。
DNS就是动态域名解析,你去BAIDU搜索一下看看。。。

网友B:
这和手机没关系,是IP协议族的事情。手机就相当于办公室局域网里面的PC机。

网友C(2008-01-09):
主要是一般现在的GPRS数据传输,多为采用Socket方式来的,所以必须要知道服务器的IP地址及端口号!而DNS主要是解决动态IP地址不固定的问题,申请一个域名,然后通过DNS域名解析来获取IP地址的一种方式。那服务器你可以用电话线拨个号呀或者利用现有的ADSL上网后得到的ip呀都可以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