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++ 里的clock() EVC有什么代替?

楼主:
如题,工程需要设置一个超时用 clock() + time 设置超时时间,再比较当前clock()是否大于设置的时间来判断超时。

网友:
我在网上找到 timeGetTime(), 不知道这个函数能代替clock()吗?

网友:
我最近恰好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是这样解决的。
即通过WINAPI的 GetLocalTime()来获得。

示例
SYSTEMTIME st;
TCHAR                msTime[5];
GetLocalTime(&st);
wsprintf(msTime,_T("%03d"),st.wMilliseconds);
当然如果你想取得其他时间参数也是很容易的,
只需要取得如下属性
st.wYear, st.wMonth, st.wDay,st.wHour,
st.wMinute,st.wSecond。
祝你好运。

本人今天注册的,也是因为看了这个问题,恰好知道而已,
但不知道是否对搂主的胃口,还有,加分是什么意思啊?

网友:
CTime oldtime,newtime;
分别记录两个时间,然后做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