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简单的LED控制芯片,控制4位共阴极数码管(4个8的)

楼主(2007-02-07):
求一个简单的LED控制芯片,控制4位共阴极数码管(4个8的)
最好把资料发给我nevergetwin@tom.com
谢谢!
芯片
数码管
资料
最好

网友A:
很多书都有这个例子

网友B:
请问用的什么芯片?

网友C:
资料一般GOOGLE都能搜到的...

网友D:
主要看你的单片机能提供多少个IO来用于驱动显示,如果有12个IO口的话,直接用IO驱动就可以了。

网友E:
我有5个I/O口空闲,请问西南风该用哪个?

网友:
74HC16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