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中dll驱动加载后马上卸载了 ,如何解决

楼主:
wince启动信息:
Loaded symbols for 'E:\WINCE420\PUBLIC\DIRVERTEST\RELDIR\EMULATOR_X86DEBUG\SCANDLL.DLL'

Unloaded symbols for 'E:\WINCE420\PUBLIC\DIRVERTEST\RELDIR\EMULATOR_X86DEBUG\SCANDLL.DLL'

可以发现SCANDLL.DLL加载后马上卸载了

帮助文档说是 dll的入口没有在.def中声明
ensure that your DriverEntry and DllMain functions are exported in the .def file for your driver.

可是我在.def中写了
哪位高手知道原因不

我的.def文件如下:
;
;
LIBRARY  ScanDLL

EXPORTS
    DllMain
    SCA_Init
    SCA_Deinit
    SCA_Open
    SCA_CLOSE
    SCA_IOControl
    SCA_PowerDown
    SCA_PowerUp
    SCA_Read
    SCA_Seek
    SCA_Write

sources文件如下:

TARGETNAME=ScanDLL
TARGETTYPE=DYNLINK

DEFFILE=ScanDLL.def
RELEASETYPE=PLATFORM
WINCEOEM=1
DLLENTRY=DllMain

SOURCES= \
        ScanDLL.cpp

网友:
应该是你pb定制时注册表有问题.
[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BuiltIn\Serial3]
     "SysIntr"=dword:1B
     "IoBase"=dword:03E8
     "IoLen"=dword:8
     "DeviceArrayIndex"=dword:0
     "Prefix"="COM"
     "Dll"="Com16550.Dll"
     "Order"=dword:0
     "Priority"=dword:0
"Order"=dword:0和 "Priority"=dword:0 应设为0

网友:
好高深啊!
继续努力

网友:
帮你顶一下,我也在做这个,我是双CPU,想将放在从CPU中的DLL调入主CPU系统内存使用,不知道这个方案是否可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