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,在安装evc中出现如下错误是什么原因,谢谢

楼主:
我从microsoft的网站上下的eVC4, 安装SDK for windows ce .net 的过程中,出现如下错误

windows 脚本宿主
脚本: c:\windows\system32\platman_install.vbs
行 :  29
字符: 1
错误: ActiveX 部件不能创建对象:“Scripting.FileSystemObject"
代码: 800A01AD
源:   Microsoft VBScript 运行时错误

出现错误后安装也能完成, 但是在运行evc时出现如下错误提示:
说没有发现platform SDK的安装,让我安装一个SDK,在运行evc之前。

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,有成功安装evc经验的兄台帮忙介绍正确的安装步骤,最好就是使用从Microsoft网站上下载的这个Evc来安装的。

另外,大家讲的PB应该是platform builder吧, 我在evc的文件夹里没有找到,请问是不是必须要安装。

网友:
EVC4.0
EVC4.0 sp3
ppc2003
还有个ppc2003CHS中文版
我做开发只装了这几个

网友:
我出现过这个问题
注册一下scrrun.dll就OK了

网友:
你安装standedsdk了么,pb和evc是两个工具,不必同时安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