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2410 LCD驱动问题

楼主:
调试linux下调试s3c410的LCD驱动,出现这样的问题,我的屏是320x240 4bp灰度的,所以正常情况下每行应该是320x4/8=160byte,也就是说我往fb中写第160个字节,在屏幕上应该显示的是第二行的前两个像素。现在不正常在于我往fb中写到第640个字节才显示在屏幕的第二行的前两个像素,导致我在屏幕上显示图的高度只有原来的1/4,屏幕出现4个相同的图。理论上行宽应该由OFFSIZE和PAGESIZE来控制,可我的OFFSIZE设置为0,PAGESIZE设置为80应该是正确的,而且修改PAGESIZE的值不能改变显示效果。我修改的是s3c2410fb.c。使用相同的寄存器设置在bios下显示屏可以正常显示。郁闷中……  请各位大侠指教,谢谢!!!

网友:
这个和屏幕的驱动芯片有关的,看看相应的spec就可以了

网友:
m_cbScanLineLength = m_nScreenWidth * 4
楼主 这个变量你设置的是多少 上面是我的屏幕设置 我的是32bpp的 按照楼主的意思 我感觉应该如下设置
m_cbScanLineLength = m_nScreenWidth / 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