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不能用c++语言吗?

楼主(2007-07-12):
ADS不能用c++语言吗?
我定义了一个类
class add
{
int addtion(int,int);
}
编译时报错如下:
declation lack type/storage-class (assuming 'int'): 'class'
为什么会这样啊?ADS不能用c++语言吗?
时报

网友A:
我没有用过(只用过C), 不过好像可以的, 你得在配置里面选择C++的编译器.

网友B:
当然可以使用了

网友C:
要是上层肯定可以了
底层就不能用C++了,用C

网友D:
class add
{
int addtion(int,int);
}//类定义这里要一个分号的,LZ帅哥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