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高手请进

楼主:
请教高手如何通过需求实现该程序,万分感谢~

一、技术要求:

按“1”键(二长),芯片A1、A2(在工作状态下、下同)每2分钟发出周期性二长信号,C4同步发出信号,C5、C6、C7低电平(0V)。
按“2”(一长二短),A1、A2每2分钟发出周期性一长二短信号,C4同步发出信号,C5高电平、C6、C7低电平。
按“3”(一长三短)、 A1、A2每2分钟发出周期性一长三短信号,C4同步发出信号,C5、C7低电平、C6高电平。
按“4”(一长),A1、A2每2分钟发出周期性一长信号,C4同步发出信号, C7低电平C5、C6高电平。
按“5”(一短一长一短),A1、A2每1分钟发出周期性一短一长一短信号,C4同步发出信号,C5、C6低电平、C7高电平。
按“6”(手动)时,解除“按键1--5”正工作状态,处于待命状态,同时C4、C5、C6、C7输出高电平、A1、A2输出高电平(在工作状态下时)。解除后,处于待命状态A1、A2、C4恢复低电平,C5、C6、C7保持高电平。
按“7”(雾灯)时,A0、C1高电平,松手后解除(低电平)。
按“8”(笛1),A1处于工作状态,C3高电平,再按一下解除。
按“9”(笛2),A2处于工作状态,C2高电平,再按一下解除。
按“10”(调光)时,B7发出脉冲、B6发周期性电平信号,使正工作的指示灯由暗到亮、亮至暗循环调整到合适状态。具体参考 “器件X9513”技术参数。
按“11”(灯+笛),A0与A1、A2(在工作状态下)同步发出信号,C0高电平。该按键与“7”(雾灯)互锁、两者只有一种工作状态。
二、说明

1. 长信号为5秒高电平(5V)信号, 短信号为1秒高电平信号,两者间隔1秒。

2. 待机状态(开机):A1、A2处于工作状态,C2、C3、C5、C6、C7高电平,其它各键处于待命状态。

3.按键“1—5”为互锁状态,即任一键工作时,其余4键处于待命状态。

thanks in advance~

网友:
芯片A1、A2

这些个都是些什么东西?

网友:
什么芯片啊?
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做N段程序  键盘中断决定执行哪个

网友:
該芯片為PIC16C57C,请高手提供程序,万分感激!

网友:
哦明白了a几,b几是io口,哈哈
你这个问题比较麻烦,关键是可能你还不会单片机
这样把,你出个价,我帮你做,哈哈

网友:
呵呵

有点像个产品

LZ你开价吧...

网友:
价格1k,A3至B5矩阵键共11个

网友:
A3至B5矩阵共11个按键

网友:
做几个对应的程序,通过按键来决定执行哪段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