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S2005怎么样才能和模拟器建立连接呢?

楼主(2007-11-05):
VS2005怎么样才能和模拟器建立连接呢?
VS2005怎么样才能和模拟器建立连接呢?
怎么样
模拟器

网友A:
你指 VS2005 自带的模拟器?
工具里有个模拟器管理器,打开,右击你的虚拟设备,插入底座(cradle)就行了
你还得装 microsoft 的 同步软件,打开 DMA 就行了

网友B:
fambalaya
我主要是想要一个ARM的模拟器,但是vs2005中只有pocket pc和smart phone 这两个标准的,我从WINCE5.0自己导出了一个X86模拟器的SDK,但是安装不成功.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,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,希望能给我指点一下啊.

网友C:
怎么没人回答啊,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