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计通信协议时遇到的问题

楼主:
毕业设计做的是主从分布式系统,涉及通信协议方面的事情。

报文头分别设置为5AA5H和6776H

这两个双字节数是老师告诉我常用的,但是并未跟我讲明白为何要用这两个双字节数。

写论文的时候,我说是因为其无对应的ASC码,老师说不对。
我说是因为是0101101010100101和0110011101110110,老师还是说不对。

请问各位前辈,为什么要用这两个数呢?

报文头数值的设定,有什么要求没?

网友:
报文头是表示一帧报文的开始,其实可以随便定义的

网友:
别交代不就得了

网友:
但是我想弄明白,例如MAC层协议帧头好像是10101011,但是我看了所有的教材,都没说为什么要这样 。

网友:
这个可能都是一些特殊值,在之后的协议里不与数据或指令冲突.

还有可能是一特殊序列...

网友:
我说是特殊值,因为串口通信是按照字符传输的。但是还是说不对啊

网友:
可能是那丫的没看到你说的特殊的地方...

发现没它们的二进制值,相互对称

网友:
还可能跟一次猥琐的数学处理有关...

比如说,循环移多少位不变?

这样貌似识别效率高一点点点点

网友:
汗,相互对称有什么好的?

而且那个二进制值还是他跟我说的。

说又不说清楚点,要我自己来找资料看。哎...

网友:
诚心求教啊!!

网友:
你们老师净瞎忽悠,研究这个一点用都没有,现在多机通讯基本都是modbus rtu。

网友:
modbus rtu???

什么东西?

我做的是基于总线的系统啊

网友:
其实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用法,可能是各个领域的常用的。象我知道,在电力行业的很多都用的是“EB90”为头,好象是在有效的数据中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组合而已。象你要搞清楚,你可以分析一下你发送的数据,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组合不会出现了。象12位AD的传送就不会大于0X0FFF等等。不过那个0X5AA5,在串口调试的时候我到是时常用到,用示波器看波形一般是高低相间的。

网友:
通常用特定字节做首个字节,是因为线路干扰不会出现这个字节,或出现种字节的几率极小,因此比较容易区分出是干扰数据还是有效数据。
不过已经没什么用了,现在都是加个CRC16校验,比这个有效的多。

网友:
MAC帧不是dest MAC address + source MAC address + type吗?有什么特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