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建立gprs连接

楼主:
我有个gprs modem 我用windows自带的拨号连接建了一个连接,拨号*99***1#以后可以连接,但不能上网,不能上qq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如果用随e行软件调用gprs连接,就可以上网
请指教!!

网友:
你需要在拨号网络连接中增加额外的初始化命令:AT+CGDCONT=1,"IP","CMNET"

网友:
GPRS的modem可能 不能用windows自带的拨号程序来拨。
windows自带的拨号程序是拨调制解调器的,或者ADSL的有线的MODEL。
我想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呵呵,完全可以用WINDOWS来拨号的,如果方便,我这边可以给你一个文档,你可以加我!
QQ:21956798

网友:
没有自己试过,猜想是GPRS需要执行一些特殊的AT命令,所以使用通用拨号时,必须添加一些AT命令才行

网友:
可以用win自带的拨号实现,我这里也有文档

网友:
你如果用windows自建的话,那就是加那句附加指令就可以了。而随E行是在拨号软件中直接把APN通过指令方式下发给模块了,所以可以直接连接!

网友:
楼主如果想用GPRS上网的话,是可以的。用Windows自建的拨号连接。不过得要设置一下注册表内容,否则上不去的。

网友:
AT+CGCLASS="B"

=B是什么意思?
还有A C CG CC
分别是什么意思?
能解释一下吗?谢谢